求高手帮忙查一下错误

楼主(2008-03-15):
初学PIC,写了个小程序,编译出错
 #include <p16f716.inc>发送子程序
 list p=16F716,R=HEX
 #define  DX PORTB,2   ;发送口
 #define  DR PORTB,3   ;接收口
 #define  LED1 PORTB,4
 #define  LED2 PORTB,5
 #define  LED3 PORTB,6
status equ 3h
rp0        equ  5h    ;页选择位RP0
portb      equ  6h    ;RB数据寄存器
intcon     equ  0bh   ;中断控制寄存器
pir1       equ  0ch   ;第一中断
tmr2       equ  11h   ;T2
t2con      equ  12h
adres      equ  1eh   ;AD存储器
adcon0     equ  1fh   ;AD控制寄存器0
potion_reg equ  81h   ;RB口上拉使能
trisa      equ  85h   ;RA的方向寄存器
trisb      equ  86h   ;RB方向寄存器
pr2        equ  92h   ;周期寄存器
adcon1     equ  9fh   ;AD控制寄存器1

pow_u      equ  20h   ;电池电压存储地址
sun_u      equ  21h   ;太阳能电池电压存储地址
chg_u      equ  22h   ;充电板电压存储地址
w_back     equ  23h   ;中断保护寄存器
DCNT       equ  24h   ;延时
X_CNT      equ  25h
XmtReg     equ  26h
 ORG    0000H
 nop
 goto   main
 org    0004h
main
 nop
 bsf    status,  5      ;选择1区
 movlw  0h              ;设定AN0-AN3为AD口

;********以下几行有错?????????????
[41] movwf  adcon1
     movlw  0eh             ;设定RA口AD转换口为输入状态
[43] movwf  trisa
     movlw  08h             ;设定RB3为输入,其他为输出
[45] movwf  trisb
     movlw  0fh             ;0000 111 1
[47] movwf  potion_reg      ;接收口RB3上拉,内部时钟,T0给WTD
     movlw  0ffh
[49] movwf  pr2                ;定时周期
...
提示错误如下:
Message[302] H:MPLAB6.6MYPROJ716.ASM 41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Message[302] H:MPLAB6.6MYPROJ716.ASM 43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Message[302] H:MPLAB6.6MYPROJ716.ASM 45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Message[302] H:MPLAB6.6MYPROJ716.ASM 47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Message[302] H:MPLAB6.6MYPROJ716.ASM 49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网友A:
提示里说了

提示已经说了,寄存器不在BANK0,
你自己确定该寄存器是在BANK0的话,可以无视

楼主:
前面已经
bsf    status,  5      ;选择1区
而adcon1,trisa  等也都是在1区啊?怎么还提示错误呢

网友A:
warning和error的区别

我上面已经说,你自己确定没错的话,可以无视,这只是个提示.

网友B:
microchip就这个毛病不好

         你觉得不舒服就加一条:errorlevel  -302 语句

举例:
         list p=16F716,R=HEX
     #include <p16f716.inc>发送子程序
    errorlevel  -302

网友C:
这只是一个消息并不是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