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量pic16f877的i/o线后,死机是咋回事?

楼主(2008-03-17):
是我的万用表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用测量二极管档去测量可能就会有问题.

二极管档有比较大的电流和比较高的电压输出,可能会打死MCU,或者,你表棒接反的话,负电压输入MCLR,会引起MCU锁死.
电压档应该没问题,电流档相当于短路,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