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设计的按键输入有问题吗?

楼主(2008-03-31):
PIC16F887
刚开始没有问题,今天继续调试的时候发现RE口没反应了。
好像板子上的这个口坏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顶一下

呵呵 我也不清楚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keyi

应该可以的呀!这样电流不会很大,应该烧不会的

网友C:
呵呵,AN5端口串一个10K电阻

理论没问题,实际上与AN5连接的线容易被外界“骚扰”

网友C:
程序误输出1,又按下按钮时,不是要烧?

网友D:
最好

最好能在开关那里并联小电容,能帮你除颤,保护IO

网友E:
同意LS两位

如设置成了输出状态,并因干扰等原因造成管脚高电平,按下时有可能烧坏;并联电容对防抖动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