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软件模拟时序与DS1302通信...

楼主(2008-04-08):
我用PIC16F877A与DS1302通信.用C内嵌汇编写了一个发字节程序.编译通过,但运行时I/O口根本没数据输出.程序错在哪里?另外能直接用I2C通信来读写DS1302吗?

# include <pic.h>

unsigned char data=0x85;            //data ---待发送数据

void clock()
{
   unsigned char count=8;

   TRISC5=0;
   RC5=1;

   TRISC4=1;            //数据线SDA
   TRISC3=1;            //时钟线SCL
   RC3=0;
   while(count--)                //逐位发送
     {
    #asm
    bcf _PORTC,3
    rrf _data,f
    btfss _STATUS,0
    goto _low
    goto _high
     _low
    bcf _PORTC,4
    goto _end
     _high
    bsf _PORTC,4
     _end
    bsf _PORTC,3
         #endasm
        }

}

main()
{
   while(1)
     {
       clock();
     }
}

网友A:
DS1302没用过,但以下好象不对,用示波器测过吗?

??????????
TRISC5=0;
   RC5=1;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个C程序的.

明天试试吧.初次试验内嵌汇编,还是想知道怎么不正常.

网友B:
是不是一线总线的通讯协议?

汇编吧,C有点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