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ICD2,不能给目标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原装ICD2 用USB调试目标板 居然不能给很小电流的目标板供5V电,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恩,可以插个电源上去。

网友B:
原装的需要接外接电源才能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C:
头一次知道,原装的ICD2还不如自制的

本打算把自己的ICD2照片上传,试了无数次,就是无法成功。

我的ICD2的高压Vpp产生使用自激震荡电路(三个三极管),
稳压二极管稳压,可以提供数毫安Vpp电流,非常稳定。
Vdd加装一个LM1117及切换,可向目标板提供5v/3.3v电源。
没有外接电源插头(觉得用不着)。板上加一个ZIF,可当
普通独立编程器使用。

网友B:
后面的KIT2就不用,仅用USB供电.

网友D:
我用过自制的ICD2

效果特差,经常烧不了.
原装还好.

网友E(2008-05-18):
关键是内部供电部分省掉了

    我们的mini-PRO ICD2,看看
MPLAB-IDE软件入门指导 ICD2系列使用说明书 [原创]
请在此下载
相关链接:http://www.youmcu.com/DOWNLOAD/data/mini-PRO%20ICD2系列说明书.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