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高频干扰

楼主(2008-04-19):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

两快板采用异步通讯方式通讯

我用的是9600的波特率

主要功能是用一块板上的按键控制另一块板上的继电器

但由于其中一个继电器控制的是高频点火,所以在打高频的时候会有干扰

导致继电器间歇性不吸

请高手们帮忙想想辙,有什么办法能避免

或者用其他思路

网友A:
重点是查清是什么原因导致继电器间歇性不吸

1)通讯数据错误
2)控制继电器吸合的电平受干扰变化
查出问题所在才方便解决

楼主:
正是上位高手所说

正如沂水寒所说的,通讯数据受干扰,导致控制继电器吸合的电平发生变化

网友B:
串行数据受到干扰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串行数据受到干扰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自己需要做好抗干扰和校验以及重发机制

网友C:
降低波特率,使用校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