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Bootloader在线升级?

楼主(2008-04-22):
最近在做一个使用bootloader远程升级的东西。
MCU:         PIC18F458
软件平台:    MPLAB IDE 8.02+PICC18 8.35
下载调试:    MPLAB ICD2
升级通信方式:CAN总线

我有如下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请问我使用ICD2把一个程序烧写到PIC18F458的FLASH中,这个程序是以HEX格式下载到FLASH的(地球人都知道),这个程序有这么一个功能,把其自身的代码读取出来,读取的那么就是HEX数据了吧,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PC上显示出来,可行吗?其目的就是把自身的代码给表达出来。

知识普及:
HEX的格式,例如   : 02       0000     04      0000   FA
                    数据长度+数据地址+数据类型+数据+校验

2。如果可行的话,设要升级的板子为子板,用来升级子板的为母板。母板把其自身的代码(HEX数据)通过CAN总线来把数据传给子板的。子板写有BOOTLOADER,假定BOOTLOADER在FLASH的0X00-0X1FF中,用户程序在0X200-0XXXX中,其在上电复位后,如果检测到母板,与其握手后,把母板传过来的要更新代码写进0X200开始的FLASH中,并擦掉旧的代码。以此方式来进行代码的更新,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PS:假定母板中的所使用的硬件资源不影响子板的更新。

网友A:
几个建议

1。请问我使用ICD2把一个程序烧写到PIC18F458的FLASH中,这个程序是以HEX格式下载到FLASH的(地球人都知道),这个程序有这么一个功能,把其自身的代码读取出来,读取的那么就是HEX数据了吧,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PC上显示出来,可行吗?其目的就是把自身的代码给表达出来。

这个程序使用ICD2下载到FLASH之后已经不是HEX文件格式了.而是指令的二进制表达.代码读出来之后送到PC机,需要PC或单片机做一次转换工作,加上字节数,校验和,编程文本格式等才能成为HEX文件.
2,3没什么意见.

楼主:
re

对,下载到FLASH中已经是二进制表达了。那请问xieyuanbin版主,我可以通过读FLASH操作把这二进制数据读取出来吗?

网友A:
18F有表操作指令

可以以字节为单位读出FLASH的内容.另外还有专门的FLASH读出指令,也一样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