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模拟PWM 的方法

楼主(2008-04-27):
      三相无刷马达的驱动,由于所选的MCU 没有PWM ,要用软件模拟PWM 的时序,电机调速精度要求很低,大概只要分几个档位就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做过?或者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难点是电机换相要求比较快,不能在中断中做太多的事啊。

楼主:
   HALL 换相周期 最快 是 550us

楼主:
我选的芯片是PIC16F677

晶振 :16M 或者 内部 8M

楼主:
三相桥的上管调制,三个PIN 上都要实现切换PWM 调制,所以只能做一个 软PWM.

网友A:
550us,应该可以

网友B:
用一个与门就解决了啊.

只有一个PWM并不阻碍驱动三个上桥.550μS的换向周期很快的,你必须在55μS内对换向做出响应,否则电机的效率会降低,震动会加大,噪音会增加.
MCU的振荡要采用16M的,无PWM的很吃力

楼主:
没有明白?

xieyuanbin  :  用一个与门就解决了啊?/????

没有明白?

没有PWM 功能 啊;

调速要求低,只要DUTY 分成 4档就行了,25%  50%  75%  100%

在软件里要能实现比较麻烦啊?

如果像电动自行车的做法又不划算?

网友B:
电动自行车的做法是用一个PWM经过与门分配到不同的三个桥

如果你对电流不敏感,也可以用IO口模拟,不过真的很累

网友A:
一个与门

有时候用用74系列和4000系列还是有很大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