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成这样还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2008-05-06):
一个延时程序,为什么会这样?

59:                ////延时10mS 与晶振有关,定义成静态函数
60:                static void delay10ms(void)
61:                { unsigned int t1=0xffff;
  0136    30FF     MOVLW 0xff
  0137    0183     CLRF 0x3
  0138    00E2     MOVWF 0x62
  0139    00E3     MOVWF 0x63
62:                    while(--t1);       //奇怪了
  013A    30FF     MOVLW 0xff                 //不应只一条语句呀
63:                }

网友A:
volatile unsigned int t1=0xffff;while(--t1);

楼主:
hotpower:能说说为什么吗?

我以前都这么写,没问题的呀

网友A:
优化级别高时就有问题了~~~它认为ti在"瞎忙"~~~

楼主:
烧进片子试了一下,运行完全正确,更晕了

那个样子居然也可以延时,还比较准,我要跳搂了,PICC

网友B:
后面还有吧~~~往下看看。

网友C:
软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回computer00

花括号也出来了,难道在花括号后面?

我试着找013B,因为013A是没有跳转,程序循序执行就必须到013B,但找不到

网友D:
PIC的软件就是有这样问题

有些代码显示不出来,运行的话在内部,很是不爽,还有就是排列的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