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SPIC30F3014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5-07):
我的程序和硬件在线调试的时候完全可以工作,但是一但烧入3014里,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的液晶(用IO口控制)无法显示和输入电平变化中断没法进去,而定时器中断可以进去.
刚开始以为是液晶上电速度低于单片机,所以在单片机程序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上了足够的延时程序,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啊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用DSPic

网友B(2011-04-16):
新手刚用,想问楼主NOP延时指令在C30中要包含什么头文件能用的

网友C:
楼上:p30Fxxxx.H即可,程序中使用:NOP();或Nop();注意大小写.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你控制液晶的口有没有驱动电平?怎么知道进了定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