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哪好心的哥哥姐姐帮忙看下单片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5-11):
来自 2楼

网友A:
8031的基础知识:

1、8031是一个不带eprom的cpu,所以你需要扩展一片程序存储器
2、一般来说,复杂应用,内置的128字节ram不够,对于驱动步进电机来说,一般也是不够的,尤其是还有一堆8255;
3、所以需要扩展ram,建议扩展一片62256或者6264;
4、对于8255而言,他的3×8个I/O端口是可以配置为输入和输出I/O,如何配置需要去读写内部的寄存器,而寄存器和3个I/O端口,都是类似于RAM的读写操作
5、62256和6×8255需要译码读写;所以需要一个138来给他做片选;
6、需要一个RC上电复位电路;

因此,你的硬件电路:

8031+12M晶振+2个起振的电容(22p)+138+6×8255+573(373)+2764+62256

然后去哪里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类似的电路抄出来?

来自 3楼

网友A:
扩展6264电路,不扩展62256了,注意:已经有了1片138了

第二节 外部数据存储器扩展
  外部数据存储器使用SRAM芯片扩展。61(2)XX系列SRAM芯片的是最广泛使用的半导体随机存取存储器。本节介绍MCS-51系统与SRAM芯片的接口设计技术。
  1.61(2)XX系列SRAM芯片介绍
  61(2)XX系列是8位字长的SRAM芯片,有丰富的容量档次可供选用。
  (1)型号和容量规格如下:

  (2)SRAM芯片引脚配置:
  An-1~A0:n条地址线,表示有个地址单元。

  D7~D0:8条数据线,表示地址单元字长8位。
  -CS:片选控制输入端,低有效。
  -OE:读出控制输入端,低有效。
  -WE:写入控制输入端,低有效。
  Vcc:工作电源+5V。
  GND:芯片接地端。
  例如:6264芯片,容量为8K×8。其地址线有13条A12~A0,=8K单元。8条数据线D7~D0。再加上其他引脚总共有28条引脚,其中有2条标注为Nc的空引脚。把Nc引脚分别作为地址线A13~A14使用,就是容量为16K×8和32K×8的SRAM存储芯片。
  对于容量为64K×8以上的SRAM芯片,其引脚数量增加到32条。具体使用时,可以查阅相关资料确定。
  (3)SRAM功能表。

  2.8031(2)单片计算机与SRAM芯片的接口设计
  MCS-51系统与SRAM芯片接口的基本原则与EPROM芯片完全类似。只是读写控制信号的连接有所不同,也有多种实现方案。
  (1)接口设计方案1。
  8031(2)单片计算机与6264SRAM的接口逻辑图,如图9.5所示:

图9.5 8031(2)与6264SRAM接口之一
  说明:本接口方案采用地址不完全译码设计。没有使用MCS-51系统的A15和A14地址线。因此,6264数据存储器占用了4套互相重叠的地址空间。分别是:0000H~1FFFH;4000H~5FFFH;8000H~9FFFH;0C000H~0DFFFH。
  (2)接口设计方案2。
  8031(2)单片计算机与6264SRAM的接口逻辑图,如图9.6所示:

图9.6 8031(2)与6264SRAM接口之二
  说明:本接口方案采用地址完全译码设计。 使用了74138译码器为扩展的存储器分配地址空间。给6264数据存储器分配惟一的地址空间是:0000H~1FFFH。
  (3)访问SRAM存储器的操作:
    MOV DPTR,#1200H;预置地址
    MOVX A,@DPTR;  读出数据
    INC DPTR;     改变地址
    MOVX @DPTR,A;  写入数据

---------------------------------------------------------------
Y0分给了6264;剩下的Y1~Y6分给8255;

来自 4楼

网友A:
外部8255A接口电路的扩展

[BLOCKQUOTE]
第四节 外部8255A接口电路的扩展
  MCS-51系统可以扩展的外部I/O接口电路有: 可编程的并行接口电路、定时计数器、串行通信接口电路以及数模转换器和模数转换器等。对MCS-51系统扩展外部I/O接口电路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外部数据存储器和外部I/O接口电路采用统一编址设计,共同使用MOVX指令控制存取。
  1.8255A可编程并行接口电路
  (1)内部结构简介:
  在主机界面上:
  数据总线缓冲器:通过8位数据线与CPU交换控制和数据信息。
  读写控制逻辑模块:接收来自CPU的相关控制信号,控制8255A电路的存取操作。
  在外设界面上:
  8位并行端口PA: 通过编程可以分别设置成单向输出、单向输入或者分时输入输出。PA端口输出具有锁存和缓冲的功能,输入具有锁存功能。
  8位并行端口PB:通过编程可以分别设置成单向输出和单向输入。PB端口输出具有锁存和缓冲的功能,输入具有缓冲功能。
  8位并行端口PC: PC端口输出具有锁存和缓冲的功能,输入具有锁存功能。PC端口还可以分为高4位PC7~4和低4位PC3~0两个独立部分。PC端口可否独立控制取决于PA端口和PB端口的工作方式。

图9.9 PA端口的输出锁存和缓冲、输入锁存结构

图9.10 PB端口的输出锁存和缓冲、输入缓冲结构
  (2)外部电气引脚配置与功能:
  所有I/O接口电路芯片都分为主机界面和外设界面。主机界面与CPU连接。外设界面与外部电路连接。 I/O接口电路的电气引脚也有两个界面之分。
  主机界面上的电气引脚
  数据总线D7~D0:8255A与CPU交换控制和数据信息的路径。
  片选输入控制线CS:来自I/O地址译码电路,低有效。
  读出控制RD和写入控制WR:来自CPU的读写输出控制信号,低有效。
  地址输入线A1、A0:来自地址锁存器输出,用于寻址内部PA端口、PB端口、PC端口和命令端口之一。
  复位控制输入线RESET:8255A电路与CPU同步复位。复位后内部4个端口清0,外设界面上的24条I/O引脚呈现高阻状态,8255A电路与外部设备断开。
  外设界面上的电气引脚
  PA7~0:PA端口的8位I/O引脚,传送方向由编程决定。
  PB7~0:PB端口的8位I/O引脚,传送方向由编程决定。
  PC7~0:PC端口的8位I/O引脚,传送方向由编程决定。PC端口还可以一分为二:PC7~4和PC3~0 。

  (3)8255A并行接口的编程操作。
  8255A并行接口的编程操作分为: 写入8255A 命令字, 用于设置8255A电路的工作模式与传送方向。写入PC端口操作字,用于设置PC端口的位输入或输出状态。
  8255A的命令字格式与功能,如图9.11。

图9.11 8255A 命令字格式
  功能说明:

  D0  PC3~PC0方向设置
  0   输出方向
  1   输入方向
  D1  PB端口方向设置
  0   输出方向
  1   输入方向
  D2   PB端口工作模式
  0   直接式输入或者输出(模式0)
  1   选通式输入或者输出(模式1)
  D3  PC7~PC4方向设置
  0   输出方向
  1   输入方向
  D4   PA端口方向设置
  0   输出方向
  1   输入方向
  D6 D5  PA端口工作模式
  0  0   直接式输入或者输出(模式0)
  0  1   选通式输入或者输出(模式1)
  1  X   选通式分时输入输出(模式2)
  D7   8255A软件字的特征位
  0   PC端口操作字
  1   8255A命令字
  8255A的PC端口操作字格式与功能

图9.12 8255A PC 端口操作字格式
  功能说明:
  D3 D2 D1  指定PCi位线
  0  0  0   PC0
  0  0  1   PC1
  0  1  0   PC2
  0  1  1   PC3
  1  0  0   PC4
  1  0  1   PC5
  1  1  0   PC6
  1  1  1   PC7

  D0  电平状态
  0   PCi低电平
  1   PCi高电平
  D7=0,操作字特征位。
  注意:8255A的命令字和PC端口操作字都是写入到芯片中的命令端口,它们通过各自的特征位区别。
  2.MCS-51系统与8255A电路的接口设计
  MSC-51系统与8255A电路的接口设计如图9.13所示。

图9.13 MCS-51系统与8255A电路的接口
  接口设计说明:
  ①74138的控制逻辑参考本章第二节的图9.2.3。Y7输出有效时,A15A14A13=111。
  ②本接口逻辑是地址不完全译码设计。8255A电路可以使用的4个端口地址分别是:0E000H、0E001H、0E002H和0E003H。
  ③8255A接口电路编程操作举例:
   MOV DPTR,#0E003H;指向8255命令端口
   MOV A,#80H;    命令字:PA、PB和PC端口直接输出
   MOVX @DPTR,A;   写入命令
   DEC DPL;      指向PA端口0E000H
   DEC DPL;
   DEC DPL;
   MOVX @DPTR,A;   数据写入PA端口
   INC DPL;      指向8255命令端口
   INC DPL;
   INC DPL;
   MOV A,#9;     PC端口操作字
   MOVX @DPTR,A;   PC4输出高电平
  3.8255A并行接口的工作模式
  8255A并行接口电路内部的PA端口具有3种传送模式可供选用。 PB端口具有2种传送模式可供选用。PC端口的传送模式取决于PA端口和PB端口的传送模式。
  (1)传送模式0。
  模式0的功能特点:
  ·是直接控制输入或输出传送。不需要查询和中断控制。
  ·PA、PB和PC端口都可以编程设置为模式0传送。
  ·PA、PB、PC7~PC4、PC3~PC0这4个端口最多有16种输入输出组合。
  模式0传送在计算机系统中很多有实际应用的例子。例如在PC系统中,8255A并行接口电路的PA端口被设置成模式0输入, 接收键盘输入的按键扫描码。
  又如在非编码键盘的扫描控制系统中,8255A并行接口电路的PA端口被设置成模式0输出,PB端口被设置成模式0输入, 以便进行按键的扫描识别。
  另外,在半导体数码管显示控制电路中,通常设置8255A并行接口电路的PA和PB端口为模式0输出,分别进行位控制和段控制。
  (2)传送模式1。
  模式1的功能特点:
  ·是采用查询或者中断控制的输入或输出传送。
  ·PA端口编程为模式1传送后,要占用PC端口的部分资源。
  ·PB端口编程为模式1传送后,也要占用PC端口的部分资源。
  ·PC端口的剩余资源仍然可以独立操作。
  PA端口模式1输入传送的逻辑结构,如图9.14所示。

图9.14 PA端口模式1输入传送的逻辑结构
  功能说明:
  ①-STB是选通输入信号,来自外设电路,低有效表示数据已经打入PA端口锁存器。
  ②IBF是输入缓冲器满信号,由8255电路输出,高有效表示PA端口数据尚未被CPU读取,不能再接收新数据。 当IBF返回低电平,表示输入缓冲器空,可以接收新数据。IBF信号由-STB选通信号激活,随CPU的读控制信号-RD的撤消而失效。
  ③INTR是中断请求信号,输出到主机电路,要求CPU读取PA端口数据。INTR信号也可以作为查询信号使用。
  ④INTR信号能否激活, 受到8255电路内部的中断允许触发器INTE的控制。 INTE=1, 允许激活INTR信号。 INTE=0,禁止激活INTR信号。中断允许触发器INTE的置位控制如下:
    MOV DPTR,#0E003H;指向8255命令端口
    MOV A,#1001B;   PC4置1,允许激活PA端口的INTR信号
    MOVX @DPTR,A;   写入PC端口操作字
    MOV A,#101B;   PC2置1,允许激活PB端口的INTR信号
    MOVX @DPTR,A;   写入PC端口操作字
  ⑤PB端口设置为模式1输入时,分别占用PC0(INTR)、PC1(IBF)和PC2(-STB)。
  ⑥PC端口还剩余的PC7和PC6,可以编程为两位输入或者输出,也可以单独进行位操作。
  PA端口模式1输出传送的逻辑结构,如图9.15所示。

图9.15 PA端口模式1输出传送的逻辑结构
  功能说明:
  ①-OBF是输出缓冲器满信号,由8255电路输出,低有效表示PA端口数据已经准备就绪,可供外设电路读取。
  ②-ACK是输入响应信号,来自外设电路,低有效表示外设电路已经读取PA端口的数据。-ACK信号由-OBF信号激活。当-ACK信号生效后,-OBF信号返回高电平撤销。 当CPU把数据写入PA端口后,随着写控制信号-WR的撤销,-OBF信号再次自动激活。
  ③INTR 是中断请求信号, 输出到主机电路, 表示 PA 端口已经空闲,要求CPU再次写入数据。INTR信号也可以作为查询信号使用。
  ④INTR信号能否激活,  受到8255电路内部的中断允许触发器INTE的控制。但是,改用PC6来控制是否激活INTR信号。中断允许触发器INTE的置位控制如下:
    MOV DPTR,#0E003H;指向8255命令端口
    MOV A,#1101B;   PC6置1,允许激活PA端口的INTR信号
    MOVX @DPTR,A;   写入PC端口操作字
    MOV A,#101B;   PC2置1,允许激活PB端口的INTR信号
    MOVX @DPTR,A;   写入PC端口操作字。
  ⑤PB端口设置为模式1输出时,分别占用PC0(INTR)、PC1(-OBF)和PC2(-ACK)。
  ⑥PC端口还剩余的PC5和PC4,可以编程为两位输入或者输出,也可以单独进行位操作。
  (3)传送模式2
  只有PA端口可以编程设置为模式2传送。这是采用中断或者查询控制的分时输入和输出的双向传送方式。其接口逻辑特点如图9.16所示。

图9.16 接口逻辑特点
  模式 2传送的工作原理结合模式 1的输入和输出原理来分析和理解。CPU响应模式2的中断请求后,还要测试-OBF信号和IBF信号,以便确定是输出中断还是输入中断。
[/BLOCKQUOTE]

楼主:
同上

请问单片机如何用8031扩展6片8255 并且接一个步进电机?
本人正在做毕业设计 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 毕业设计题目是 横机针板铣槽机的控制设计 包括软件设计 与硬件设计 当中单片机的硬件与软件尤其复杂 不太会 马上要交了 请高手帮忙 ~~~~~~~~~~~~~~~~
本课题需要 接126个输入 输入口 还要接一个步进电机 请大家帮忙`````万分感谢

小弟 的问题实属愚昧 请别见笑
由于学习的不塌实 工作的繁忙 明天就要交毕业设计 可软件的控制与硬件都未完成 希望那位好心的大虾帮下忙 万分感谢 ~~~~~~~~通宵等回复

网友B:
让你们老师下课~~~用CPLD替代8255这个"古董"吧~~~

网友A:
明天就要交毕业设计?强啊

网友C:
呵呵

还是别打击这个小伙了,估计也急得不行

想起了本科时候做毕设的同宿舍同学~~~~~~~~~~~~~~~~~~~~~

楼主:

但是老师规定的啊  况且是毕业设计
大家其实都是混的`````   老师检查竟然抽到我 说明天没东西交就会关掉````````````````所以通宵在赶```````在查阅相关资料 麻烦请懂接口技术 和软件设计的帮下忙行么
                                                  两眼挂泪相求了`````

网友B:
再51来做简直是...估计是个只说不做的"教授"~~~

俺觉得用pic30或dsp28xx/dsp24xx还不错~~~

楼主:

是啊 明天就要交了  听说这里有比较多 懂行的人````````
过去上课没认真听过 考试也是混的 现在真要做了````````难啊````明天要交``````````````````````````````````````````````````````````````````````````````````````谁可怜可怜我啊```````````````

网友B:
1天做完???你的导师以为是在"念经"???

楼主:
饿````````

大家能不能就用8031单片机给回复呢?我知道 现在先进的东西比较多``````但老师规定的课题 我也不能该啊`````````

楼主:
没时间了

其实就是一个晚上要做完`````我当然是不可能了```````那位好心的 哥哥姐姐帮下忙啊``交个朋友````请吃饭啊```````````

网友B:
哈哈~~~还用8031~~~你的导师真会"返古"---告校长去让他下课~~~

楼主:
好心人过路 帮下忙啊`````

其实就是一个8031扩展几片8255的问题`````老师跟我说么  等于对牛弹琴````` 对大家应该是很容易的啊````请过路的好心人帮下忙了``````

楼主:
跪求了````

8031是不能改的啊`````````请就问题帮忙好么```也别打击小弟了`````事态紧急  开不起玩笑了`

网友A:
硬件你画出来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要是你不会protel那就完

待会给你搜索几张图纸上来,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自己修改吧

楼主:
实在感谢``````

万分感谢啊``````````````谢谢了`````跪谢``````````

网友B:
神人一天搞定....

网友A:
RC上电复位电路:

注意:EA要接低电平哦,也就是接地;

网友A:
外部程序存储器扩展

第一节 外部程序存储器扩展
  对应8031(2)单片计算机而言,由于芯片内部未集成有程序存储器EPROM,因此必须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
  1.27CXX系列EPROM芯片介绍
  27CXX系列是8位字长的EPROM芯片,有多种容量档次可供选用。
  (1)型号和容量规格如下:
  (2)EPROM芯片引脚配置。
    An-1~A0:n条地址线,表示有个地址单元。

    D7~D0: 8条数据线,表示地址单元字长8位。

    -CS: 片选控制输入端,低有效。

    -OE: 读出控制输入端,低有效。

    Vcc: 工作电源+5V。

    Vpp: 编程电源+12.5V。

    -PRG: 编程脉冲输入端。

    GND: 芯片接地端。
  [例]27C64芯片,容量为8K×8。其地址线有13条A12~A0,=8K单元。8条数据线D7~D0。 再加上其他引脚总共有28条引脚,其中有一条标注为Nc的空引脚。把Nc引脚作为地址线A13, 就是27C128芯片,容量为16K×8。
  对于容量为32K×8以上的EPROM芯片,其引脚数量增加到32条。具体使用时,可以查阅相关资料确定。
  (3)EPROM功能表。
  说明:EPROM存储器的读出与编程操作分别在两个不同的系统中进行。
  2.8031(2)单片计算机与EPROM的接口设计
  MCS-51系统与EPROM芯片接口的基本原则是:① 二者地址线和数据线互相连接。② 二者控制线对应连接。③ EPROM芯片的片选控制输入线-CS的设计最为灵活,可以有多种实现方案。
  (1)接口设计方案1。
  8031(2)单片计算机与27C64-EPROM的接口逻辑图,如图9.1所示:
图9.1 8031(2)与2764EPROM接口之一
  说明:
  ①74373是地址锁存器,起到分离和保护地址A7~A0的作用。
  ②使用-PSEN控制信号作为2764存储器的读出控制,要求只能使用MOVC指令访问2764存储器。
  ③8031(2)芯片的地址线中,有A15~A13没有使用, 说明采用了地址不完全译码设计,不完全译码的优点是逻辑接线比较简单,缺点是存储器占用了多个地址空间,造成地址资源的浪费,适用于地址资源富余的系统。2764存储器占用的8套互相重叠的地址空间分别是:0000H~1FFFH;2000H~3FFFH;4000H~5FFFH;6000H~7FFFH;8000H~9FFFH;0A000H~0BFFFH;0C000H~0DFFFH;0E000H~0FFFFH。
  ④访问2764存储器的操作举例:
   MOV A,#0;
   MOV DPTR,#1000H;
   MOVC A,@A+DPTR;
   …;
   …;

网友B:
建议老谢为hq_y同志加"无私的裤子"~~~感动之中~~~

楼主:
万分感谢hq_v

恕我愚昧 您讲的很仔细  但我还是不会把他们连在一起啊``````

网友A:
哈哈,大量抄袭~~~~~~~~~~~

要学会抄袭哦;
网上自有黄金屋
网上自有颜如玉

呵呵
 相关链接:http://www.fjtu.com.cn/fjnu/courseware/0313/course/_source/web/lesson/char9/j4.htm

楼主:
万分感谢hq_v

恕小弟愚昧 您讲的很仔细 但我还是不会把这些片子连在一起啊``````````能不能继续帮忙啊````````````````           小弟也是万般无奈 才有此无耻

网友B:
哈哈~~~不是楼主的错~~~是当今教育太脱离实际~~~

楼主:
有的还是不懂

如何把这些片子连在一起呢``````T_T 辜负hy````````不知道咋办啊``````

楼主:
真的不好意思````hy

能不能帮我把这些片子连起来啊```````````````````T_T`````其实我已经很感谢你做的那么多了````````````但是 还是不能成为我上交的报告啊````````

网友B:
倒塌了~~~起码给他搞个AT89C52之类的,8031眼晕~~~

网友A:
再来一张8255:

上面的这一张图,已经基本上都对了;
错误在138的G1接高电平,不接psen;

138的cs0接了6264(U4);
剩下的CS1~CS6接6片8255的片选;

而8031跟8255的连接参见下图;

剩下的就是祝你好运了,呵呵;

楼主:
T_T

这样 我把你发的都COPY下来了`````这样交上去 老师能让过么?

网友:
楼主不是你的错,是你碰上了SB老师~~~~

网友B:
哈哈~~~换74hc573好排版~~~不过看见8255就生气---俺23年前用过

楼主:
没办法啊```````

谁叫我毕业设计掉在他手上了呢````````郁闷 苦恼````````迷茫中`````明天会是怎样的一天````````````````````````````````T_T

网友A:
估计LZ不会protel;呵呵,神仙也救不了他啊~~~~~~

网友B:
倒~~~明天交论文---抄都要请常娥仙女下凡~~~

网友:
楼上可以做回仙女的`~~

网友B:
晕~~~让他"孟姜女哭长城"吧~~~唯一办法---让导师下课请hq_y博

楼主:
先学习

我在用protel可是是英语版的```````不是我想消磨时间 扯谈啊````的确是无奈之举`````````你让我自己看书...都是天字啊``````自己又不会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在这里等回帖````````

网友B:
迷糊了~~~明天开展DSP/BIOS...建议谢护法发裤子

网友D:
赞一个楼主的精神.

一个晚上就要搞定,不知道现在搞定没,另,想加HY的裤衩,还没看要加那个?

网友D:
如果论文能通过.不要忘了告诉大家一声

第一先要拜你为师,第二要认识你教授,第三要认识你校长,第四要校长开除你教授,第五要小胡撤掉你校长.

网友A:
谢谢谢教主的裤衩,感激涕零兼惭愧之中~~~~~~~~~

网友B:
哈哈~~~不知仙女把论文汇编出来否~~~

网友E:
还是挂了得好

是啊 明天就要交了  听说这里有比较多 懂行的人````````
过去上课没认真听过 考试也是混的现在真要做了````````难啊````明天要交 `````````````````````````````````````````````````````````````````````````````````````` 谁可怜可怜我啊```````````````

还是挂了得好,这样你可以长点记性。如果就这样让你走捷径,
对别的用功的同学也不公平。

网友F:
想问一下825现在还能买到吗

网友G:
这样的毕业生,不用也罢

还要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被老师抽中。实在无语

网友H:
21ic上的所谓高手,实在是......

21ic上的所谓高手,实在是......

谁都是从懵懂少年时代过来的!

不要因为,自己有个几年经验,就装大,真够无聊的!

网友D:
回55楼:脚踏实地

懵懂少年也需要脚踏实地,地震可以瞬间把高楼震塌,但谁都不能一夜之间盖高楼.像楼主这样论文隔天要交才来这里求助,也太神仙了.这种事情我们年少时是想也不敢想的.

网友I:
小弟 你过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