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量类型?!

楼主(2008-05-14):
刚写了个PIC的C程序,有个问题很怪
定义  unsigned int c;  时程序正常,而
定义为  unsigned char c; 程序编译过去了 但运行不正常
  需要说明的是 程序中 并没用到变量c

楼主:
没人理啊!那我再补充个问题,顺便自己顶一下

 我做的是一个三路AD采样的东西,并把AD值用液晶模块显示出来
 在进行AD采样时单片机总复位,去掉AD就正常了,不知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真是有点奇怪

建议把c改个名字试试。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改名字也不行!

程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3016121929.rar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icd2

有没有在在PICC Global选项卡中选择"compile for ICD"

楼主:
回楼上兄

没有用icd2,我用的QL-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