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优势综合

楼主(2008-05-29):
1,PIC系列单片机采用流水线结构,单字节指令体系,嵌入闪存以及10位A/D转换器。
2,PIC系列单片机采用哈佛总线结构,在芯片内部,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分离,容许采用不同的字节宽度。
3,PIC系列单片机采用CMOS结构,其功效消耗极低,是目前世界哂纳感最低功耗的单片机品种之一
4,PIC系列单片机I/O端口驱动负载的能力较强,每个输出引脚可以驱动高达20-25mA的负载。
 相关链接:http://haotianmcu.com

网友A:
这都不是PIC的优势

“1,PIC系列单片机采用流水线结构,单字节指令体系,嵌入闪存以及10位A/D转换器。” --- 非PIC的产品大多也是流水线结构。单字节指令体系是什么意思?闻所未闻。“嵌入闪存以及10位A/D转换器”也不是PIC独家优势。

“2,PIC系列单片机采用哈佛总线结构,在芯片内部,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分离,容许采用不同的字节宽度。” --- “容许采用不同的字节宽度”令我不得其解。
有哪种CPU不允许采用不同的字节宽度?

“3,PIC系列单片机采用CMOS结构,其功效消耗极低,是目前世界哂纳感最低功耗的单片机品种之一” --- 大多数的IC芯片都采用CMOS工艺结构。有什么稀奇?

“4,PIC系列单片机I/O端口驱动负载的能力较强,每个输出引脚可以驱动高达20-25mA的负载。” --- 许多其他公司的产品不也是这样么?

网友B:
呵呵,楼上好样的

网友C:
加起来就是优势,呵呵

网友D:
优点如下

优点如下:

低端pic16价格便宜,抗干扰性能强,驱动能力强,汇编指令极少,易于使用到简单控制场合,这几个优点是绝妙的配合.

中端pic18和部分新推的pic16,种类极其丰富,CAN,LCD,USB外设应有尽有,
提高了性能,保持了早期pic16的优点,是低端pic16的重要补充和延伸,极其具有竞争力.

高端的产品,pic24,dspic外设非常丰富,性能很好,按说应该独领风骚,可惜生不逢时,和ARM撞了车,其实如果去除概念炒作,综合考虑不必ARM差!

网友E:
可惜价格贵了点

网友F:
我觉得18及以下没有优势

PIC24还差不多

网友D:
就是18及以下有优势

就是18及以下有优势,
特别适合应用于可靠性要求高,速度要求一般的工控场合.

开发简单,可靠性高,驱动能力强,这就是大优点.

相反,pic24是比51,avr,430性能好(430的低功耗性能除外),但是在arm7和cortex
M3的夹击下,有点生不逢时

网友F:
PIC18及以下的价格和FREESCALE的S08相比

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G:
外设多,我喜欢

网友D:
FREESCALE实在是太陌生了

FREESCALE实在是太陌生了.
按说也是数一数二的,国内推广做的极差.

不过上FREESCALE看看,FREESCALE卖的很不便宜啊???

虽然小于1$,但是管脚和外设简直可以说是简陋,毫无性价比.

网友D:
FREESCALE的性价比甚至连Ti的都比不上

FREESCALE的性价比甚至连Ti的都比不上

网友D:
16f917

16f917

14k flash(8k word)
256b eeprom
dip40

淘宝卖11块左右

有点量 15以下不成问题吧?

网友H:
pic有许多替代品

中地端pic没有特别的优势,尤其是综合性价比上,台系单片机都能代替,像holtek,不少型号都是可以完美取代pic的。

网友I:
与51比

和51比,外部总线功能不开放,没有优势!

网友D:
奇谈怪论

"和51比,外部总线功能不开放,没有优势!"
奇谈怪论!

网友F:
MC9S08AC32

32KB程序,32~60PIN,3个16位定时器(带捕获,比较)10位ADC,WDT,IIC,SPI,UART。。。。
价格约1美金。。。
PIC想不敢不想。。。
我以后要彻底放弃PIC了。。。

网友D:
MC9S08AC32没那么便宜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earch/MainSERP.jsp?SelectedAsset=Orderable%20Parts
以上是官方报价.

 MC9S08AC32没那么便宜!

网友F:
我都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