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PIC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我用C语言写的,中断入口,是不是只有一个,

void interrupt IRS(){                       //中断函数
    if(T0IF==1){                        //
        T0IF=0;
        TMR0=0x00;
        keytimer++;
        keyLED(keycount);
    }
}

要判别是那个中断呀,,,,,,,不解?

网友A:
关于PIC中断的问题

是的,PIC的中断地址只有一个入口,要根据具体的相应标志位来判断是那个中断

楼主:
还真的是这样...

还真的是这样...

谢谢~!~~

网友B:
不是LZ自己写的吗

还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