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的NC是No Connection还是Not Connect?

楼主(2008-06-13):
(无正文)

网友A:
俺没关心过,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意思是:无连接还是不能连接

通常跟电路没有电气连接时,不考虑这个问题。
有时,对QFP封装的片子,为了布线的便利,有些线可以在芯片下面绕,
再利用NC脚从芯片下面引出来,可以少在Top Bottom之间上窜下跳。
如果是No Connection,上面的方法就可以,方便又好看。

网友A:
那估计是不能连接!

连接到GND应该没问题,因为很多NC脚是接在芯片的金属衬底上的,为了有更好的屏蔽特性,衬底一般都连接到了芯片的GND

网友A:
实际测了一下,应该是No Connection

也就是说,你随便怎么接都可以了……

测的方法很简单,用万用表测量一下NC和VDD以及GND有无电气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反正在芯片边上,先用了再说

有问题就把它Cut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