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关照下初学者

楼主(2008-06-16):
请教各位,PIC的C语言编译器都用哪些啊,能不能象KEIL那样,关键字变颜色的啊?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主要有MPLAB C 和HI-TECH PICC ,当然可以彩色显示

网友B:
那是编辑器,不是编译器

网友A:
晕,LS,那你说什么是编译器???

网友A:
2楼地址太老下不了,LZ去这里下载吧

网友B:
那是集成开发环境带的编辑器,完成源代码的编辑

编译器是对源代码编译,生成目标文件。

xwj考我?

网友A:
唉,自己点开5楼的链接看...

网友C:
pic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编译器

picc----可以编译pic16以下
picc18----可以编译pic18系列
dspicc----可以编译pic24以及dspic

maplab c18---可以编译pic18
maplab c30----可以编译pic24以及dspic

ccs---可以编译pic16,pic18系列(不是ti的dsp编译器,ti的dsp编译器也叫ccs)

IAR 的pic编译器,用户较少.

以上是C编译器,虽然有的有自己的ide,但一般都嵌入到maplab ide环境中使用.

如果用汇编,可以直接用maplab,maplab支持全系列pic汇编,包括pic16,pic18,pic24,dspic,pic32.

如果用C语言,对于pic16以下,picc是不二选择.
对于pic18,picc18和C18都不错,picc18效率稍微高一点,
但是C18的正版很便宜,好像只有几百元,而且其是官方编译器,例子较多.

对于pic24,dspic,dspicc和C30都可以.

楼主:
又受教了

呵呵。又受教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