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双UART的PIC单片机。

楼主(2008-06-17):
没用过PIC,最近一个项目选型,想选一个双UART,有些EEPROM的,16KFALSH的PIC单片机,可是查了一下PIC18F6520要6个美金,还有没有便宜些的?

网友A:
87j50

网友B:
pic24f系列

pic24f系列,

其中PIC24FJ16GA002            1.66$

网友B:
不过pic24f不带eep

不过pic24f不带eep,容量只有16k,相当于5k条指令

如果外扩eep,

PIC24FJ32GA002合适,

32k falsh,大约10k指令,

相当于20k的pic18,

价格1.96$

网友C:
用片内Flash代替EEPROM

网友D:
不知道什么项目

很多时候,完全可以IO口模拟一个UART.

网友E:
18F4520行不?

20个*币

网友B:
18F4520只有一个uart

 18F4520只有一个uart,

还是用PIC24FJ32GA002外扩一片eep划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