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 I/O口问题

楼主(2008-06-18):
我用的芯片是PIC16F72贴片

原意RC3设计成输入,程序检测该口状态实现程序跳转.

实际RC3为输出.且输出高电平.

现通过将RC3短路到地以实现低电平跳转.

不知可否.

谢谢!

网友A:
不行

检查rc3复用的寄存器,就算对地也要加个下拉电阻

楼主:
补充说明

单片机内部程序不修改

网友B:
不行

当I/O口的方向确定(输出),状态置为高电平,再读状态寄存器,始终是“1”状态。一则 这时读状态寄存器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已经被你置为“1”。二则 把输出短路接地也改变不了状态寄存器内的数值,因为它读端口的功能没有打开(指I/O方向)。 你还可以看看I/O口的原理图,你这样把RC3短路接地有短路的危险!
16F72 才有多少程序啊~改程序吧  用串行下载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