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ONFIG设置时老是出错

楼主(2007-12-24):
开始设置:
__CONFIG _HS_OSC & _WDT_OFF & _PWRTE_OFF

错误信息:
Warning[205] E:MAINMAIN.ASM 3 : Found directive in column 1. (__CONFIG)
Error[126]   E:MAINMAIN.ASM 3 : Argument out of range (not a valid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貌似写法有错。PICC or 汇编?啥型号?

网友B:
我是这样写的^^

#ifdef               debug
__CONFIG(HS&WDTDIS&PWRTDIS&BORDIS);
#else
__CONFIG(HS&WDTDIS&PWRTEN&CP&CPD&BOREN&IESODIS&FCMDIS);
#endif

网友C:
楼主用的是汇编

这是第一个提示:表示汇编的指令或伪指令或指示不能放在第一列,前面要有空格。
第二个提示是超出CONFIG字的地址范围,可能楼主将芯片没有的配置写上了,或者在INC文件中没有预定义过

楼主:
谢谢上面的指点,,小弟还有一个问题,,

我曾经用HOLTEK的芯片做的产品,被别人读出了程序(已经加密),如果我再使用PIC来做,会不会好难被别人读出。。。?PIC加密安全吗?

网友B:
根据非公开的和非官方的说法

请使用16F88X/91X等新型号,老型号的PIC解密相对容易很多.

**一般用法律解决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