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83的怪问题

楼主(2008-01-02):
我将GPIO0和GPIO1两个IO口设置为输出。
在程序里面做
GPIO0=1;
GPIO1=1;
但是为什么只有GPOO1为1,而GPIO0还是为0。
就是后面的置1会让前面的置1清零。
这样写
GPIO1=1;
GPIO0=1;
就会是GPIO0=1,GPIO1=9了。
有谁预见过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读-修改-写现象

检查外部电路是否有错

楼主:
外部电路没有问题

外部电路非常简单。虽然IO口是与其他功能复用的,我将其他功能关掉也是这样

网友B:
GPIO1=9??????

有没搞错啊,位输出=9???

网友C:
外部电路不可有电容,电感或钳位器件

你试试不用位操作,一起修改两个端口,读-修改-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但初学者往往会碰到。

网友D:
如果硬件设计的好也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