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下使用问题?

楼主(2008-01-03):
今天测试了下扩展型16f616
好像到了摄氏105度就不行了,各位大虾有在高温下用的吗?

网友A:
是军工级的么?

工业级是85摄氏度吧……

楼主:
-E的

我用的扩展级的,标称到125摄氏度。
怎么我们的到105度就不运行了?

网友B:
建议你直接问微芯

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的话。
另外你的MCU是否功耗比较大,如果功耗很大,工作温度自然达不到标称值,详细参数请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A:
用它来点一个LED,还是做的系统比较复杂?

如果是后者,还要考虑你其它的元件的……

比如普通电解,号称只能达到85度……

网友C:
估计这DD没有注意设备内部的自热

环境105度,内部如果热源的话,就是在105度叠加,多少度?自己测量了,我怎么知道?

热设计是PCB布局的内容,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三个字

楼主:
楼上说的是真理

基本就点LED,功耗很小,没有任何外部电路,而且就芯片在高温箱里,芯片在室温下没有感觉到温升,我还是问联系microchip吧,楼上说的跟没说一样,这点道理都不懂还搞什么电子!

网友B:
在高温下工作的芯片

我现在使用的72,都是商用级的,温度范围0-85°C,但工作环境温度往往达到100°C左右,并未发现不良率增加.凡是在数据手册中标明的是绝对可以达到的,超出温度范围,不能说不能用,是不能保证。

楼主:
多谢8楼信息

感谢8楼提供信息,我将重新审核试验过程。
在此请问8楼产量大吗?

网友B:
电动自行车控制器你说量大不大?

现在有很多替代的单片机,除了英飞凌是汽车级之外,其它都是工业级的。
另外更正一下,上面所说的16F72是工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