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I/O口直接驱动光偶有什么不好?

楼主(2008-01-07):
一般的光偶的驱动电流是10毫安左右,PIC的I/O口应该可以直接驱动,我的一个设计中就是这样做的,一个老工程师看后一口否定,说要加个驱动,问为什么,他也不说。

网友A:
如果单片机本身功耗不是很大的话,我想通过电阻限流是可

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讨论,不知道各位高手如何看?

楼主:
张明峰的书上对这个问题说得比较详细

张明峰的书上对这个问题说得比较详细,可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IO不能直接驱动感性负载,感性负载在开关时有很高的反向电动势易损坏IO口,光偶不算是感性负载呀,另外,我用的光偶也不是高速光偶。我以前做的一个产品用IO直接驱动有源蜂鸣器,发现对单片机有干扰,后来加一个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B:
IO不能直接驱动感性负载---教主说得没错~~~

不过俺一般也尽量避免用IO直接驱动~~~总之反电势很烦人的...

网友C:
问什么都不说,就是会否定,这种人该死

问什么都不说,就是会否定,这种人该死

网友D:
看你用的什么IO

如果你用的PORTA.4,那么肯定就不好……

有源蜂鸣器里面是振荡线圈,典型的电感负载

网友E:
没问题的,别理他

楼主:
回七楼:不是PORTA.4

网友F:
我想没什么问题

我想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驱动很多光藕的话要注意下,PIC端口总电流是有限制的;

楼主:
两个光偶

网友F:
要他讲出理由看看!

要他讲出理由看看!

网友G:
没有问题

PIC单片机驱动能达到20mA以上没有问题,再说不是驱动感性负载或者场效应管之类,不过单片机对总电流有一定要求,只要符合这个 要求 没问题
  那个老工程师说不行,要问问他理由,然后和他讨论一番,要以理论为准不能以他的所谓经验为准

网友A:
关于IO直接驱动负载

PIC的IO口可有20mA的负载能力,直接驱动LED或光耦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需要加限流电阻,因为LED,光耦(实际也是LED)是电压器件,在电路中有钳位的作用,所以不能不接限流电阻。
对于电感性负载,要注意其反电动势对单片机的冲击,这种一般是需要通过三极管间接驱动的。
需要指出的是,PA4同样可以直接驱动LED,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
对于电容性负载,要注意充放电电流对IO口的冲击,电容容量不能太大,另外要注意“读-修改-写”的现象
早期的一些单片机,由于其驱动能力较小,并且有很多只是开漏输出,所以必须接三极管之类间接驱动,老同志可能在经验上觉得用三极管比较安全,并没有合适的理由。

楼主:
估计是楼上所说的那样

早期的一些单片机,由于其驱动能力较小,并且有很多只是开漏输出,所以必须接三极管之类间接驱动,老同志可能在经验上觉得用三极管比较安全,并没有合适的理由。

网友H:
可以,我这样做过,已经在外稳定使用几年了

不过是采用低电平驱动,用的是6N137,光藕LED+接5V,LED-串电阻到IO口

网友F:
楼上的想法也太另类了点

一位加一个三级管不用钱啊!
再说了,你出的这个问题完全是设计错误,和I/O驱动没有关系

网友G:
感觉只要符合PIC数据手册要求没有必要加

17楼留有冗余问题,我的感觉只要符合PIC数据手册电气特性便可以,没有必要再加多余器件,因为其数据手册中电气特性要求经过严格测试的,已经考虑冗余等

网友B:
俺一般喜欢加mc1413或uln2803

网友I:
驱动LED等负载应该主要考虑总电流问题

最终所有电流都会集中在Vdd和Vss脚上,所以每路的驱动满足条件后,总电流还要进行计算,手册上有极限值

网友J:
驱动没问题,但要计算最糟糕情况下的Vdd和Vss脚总电流。

网友K:
谢谢

长见识了。谢谢大家

网友L:
我们的产品都是用光藕隔离,PIC单片机接限流电阻直接驱动光

网友M:
冗余

很多时候,加个三极管,并不是增强可靠性的冗余,而是增加故障率的冗余。
元件越多,故障几率就越大。
只要直接驱动符合要求,在SPEC的范围内,而且没有其他不良影响。加一个三极管,所谓的冗余,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N:
加个限流电阻

一般控制电流=5mA左右,用了10万多了,一切OK

网友O:
14 楼说的有道理.

老工程师说的可能是“读-修改-写”的现象

加个限流电阻就好了的.你这样问一下罗

网友P:
什么读-修改-写的问题?

瞎胡闹,读-修改-写影响的是有方向切换的口,如果是定向口,怎么会影响,直接驱动没问题,但是负载多的话最好避免同时驱动或者加驱动电路,还有就是注意位操作有时输出不对(对一个口的几个口线使用位操作,会出现有的口输出不正常,中间加延时就可以解决)

网友Q:
没问题,放心用吧。

只要需要PIC的电器要求,你就放心用吧。老师傅的有些经验过时了,现在单片机已经发展更新很多代了。

网友R:
用PIC的目的就是不想加驱动的,要不打死我也不会用它

网友S:
PIC老是换BANK很麻烦的

网友O:
zhaoyu2005,错了

PIC 的驱动力强是没错,也是你说的定向口.
但是它对端口的改写也是"读-修改-写" 的一个操作.
你看一下张明峰 的PIC 的那本书说的清清楚楚的.
PIC 并不是一位一位的改写的.它也是对整个端口的刷新.
如果不接限流电阻,它的端口的电位会被拉到 1V,
如果你再对端口写操作,就会出错的.

这里说的不是驱动力不强,他可以带动小的继电器.
可能楼主说的那位老工程师是在误导他的.
三极管是绝对不用加的,电阻是绝对要加的.

楼主:
部分人误解了

我说的直接驱动是指不加三极管之类的驱动器件,并不是说没用电阻,没电阻肯定容易烧坏IO口或光偶了。

网友T:
老工程师否定的是你的哪一点?

是你自以为的那一点码?

把你的电路贴上来再说吧!还有,大家脱离他的系统谈一个设计点的得失有什么意义!???

网友U:
20mA驱动10mA,不太保险

*

网友V:
其实光耦工作在5mA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W:
靠,pic就是驱动能力强,抗干扰好

他的指令系统真是烂的一塌糊涂,如果连光耦都搞不定,那早就停产了

网友B:
哈哈~~~很赞赏PIC24的指令系统,特别是对位和中断的操作

真是一款好用的MCU~~~

网友X:
一般而言,I/O直接驱动光偶时加限流电阻是正解

如果外加三极管做驱动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但从系统上考虑,
有时的确得这么做。比如最坏情况下的PIC的总电流以及散热。

光偶的击穿电压通常在数千伏,比大多数三极管要高得多。

网友B:
哈哈~~~"从古到今"低电平控制输出或输入都是硬道理~~~

网友Y:
我觉得没什么

只要不超过MCU的IO电流限制和MCU总功耗就可以

网友Z:
安全性考虑

我没有用过楼上的单片机,但我觉得老师傅有他的道理,我原先碰到过用CPLD(ALTERA 7128)驱动光藕的情形,在系统上电和掉电的时候,光藕会突然导通,引起后续电路产生误动作。后来用示波器观察,CPLD的IO上电和掉电时的波形与VCC不一致,有一个“坎”,宽度虽然只有几毫秒,但足以要了后续电路的命(尤其在电机正反转控制)。后来我换盖用TTL电路,没有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Z:
谈师傅

电子线路就是这么怪,尤其是集成电路,越复杂的东西常常一些小问题就要了你的命。
至于师傅,一是他理论上可能也没搞清楚,不便解释;另外可能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有点本事就牛了,毕竟徒弟会了,师傅就有可能失业了。

网友N:
hotpower:低电平驱动有时也出大问题

如果MCU发生可控硅效应,则所有IO口输出都是低电平,把所有负载都开起,死定了

网友AA(2014-01-22):
以前用io口取得数码管,时间长了会有断段。仔细分析了一下,好像是io口的总电流有要求,不能超过40ma。
如果驱动的路数较多,建议加驱动比较好。

网友AB:
学习了,自己在搞控制器,输出IO有几十个,就是还没有计算好总电流的问题……

网友AC:
功耗不大时可以的,.但是必须加限流电阻的,这样保险不易损坏IC内部结构,对于感性负载最好不要直接驱动了,且必须加个续流二极管的

网友AD(2014-11-29):
这么老的帖子还有人回复,那我也说一句。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不过用的不是PIC,用的是其它。
这里有三个要求,达到就可以用了。
1,加限流电阻,低速光耦用 2ma 驱动就可以了,最大 5ma 不能再大了。
2,光耦的高电位输入端接的是 CPU 的电源正,低电位输入端串电阻后接 IO 口,达不到这个要求小心点用。
3,确认 CPU 在启动的时候,输出的是默认上拉的高电平或高阻态,后面的光耦不会被开启,最好是光耦偶尔乱开一下或乱关一下不产生硬件电路损坏。

网友AE:
常规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是死抠可靠性设计或者现场环境比较恶劣或者CPU工作状态非常多变,那么建议还是加个三极管吧

网友AF(2018-05-22):
听你们讨论,收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