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一般电瓶车无刷电机控制PWM选在什么频率合适?

楼主(2008-01-13):
(无正文)

网友A:
re

15k左右。

楼主:
用PIC16F72能做到那么快吗

网友B:
没问题,而且最少可以有8BIT的分辨率

网友C:
10K到100K都行,频率越高电流越平稳

我用20K没问题。
当然频率越高也越考验你的驱动电路,还是不要太高。(如果&gt30K的话最好在上桥驱动电路的自藕电容上并一个104的小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