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FLASH基础的问题

楼主(2008-01-24):
PIC单片机用的是FLASH存储器,它和普通存储器比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特性?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我只想问一下FLASH存储器和普通的存储器有什么区别?除了不用紫外线擦除外,还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问题太幼稚了!

网友A:
RE

楼上太不象话了。
还有寿命长。

网友B:
什么是普通的存储器?

网友:
不是幼稚

而是不好回答,什么叫普通存储器啊,现在FLASH就是普通存储器,估计你说的是eeprom吧,其实对用户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区别,eeprom这个概念有点过实了,flash存储器现在普遍应用,其特点是容量大,擦除,写入,速度快,寿命长,缺点是可靠性低,允许有坏块存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特别是499767,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