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f,30f,33f烧写问题

楼主(2008-02-01):
最近参加了pic单片机竞赛,给了24f,30f,33f这几个芯片,买个icd2又得好几百,本人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有没有自制的编程器能烧写这3款芯片,最好简单点,我在网上找到了JDM烧写器的电路,不过只能烧16,18系列的。有没有能烧24,30,33系列的。能自制的。
                                                       谢谢

网友A:
PIC KIT2

你到MCP网站上去看。下载它的应用程序,里面包含了所需程序的HEX文件及电路图,USB接口的,非常方便自制,不过你要另弄一个烧写器先烧进去,
另:如果要学习单片机,几百块还是值得花的。

网友B:
俺觉得就reset,pb7,pb6,应该协议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