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6F876A和PIC16LF876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2-27):
   想了解一下这两款芯片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在IO脚的电压负载方面
   知道这方面的,麻烦进来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LF的电源电压可以更低一点

别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B:
主频有区别

主频也有区别.

低电压版本的主频有限制,具体可查询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很的谢谢大家!!!

楼主:
多写点东西

   想写点东西,或许会对大家有点帮助。
   我要用PIC16LF876A做个东东。写了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测试I/O脚高低电平,结果很不正常。之前公司用PIC16F87XA做过不少东西,我想了几天还是没有解决。最后在同事的帮助下,解决了。
    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3楼的朋友说的,16LF876A采用的晶振最大为10M,而我还是采用了公司常用的20M,这样肯定不行;另外就是节电复位BOR的问题,因为要采用电池即3V供电,这个BOR就得关闭,在CONFIG里要设为_BOR_OFF,不能设为_BOR_ON,否则程序根本不会执行.

网友B:
主频有限制的问题msp430部分型号也有

主频有限制的问题,msp430部分型号也有这种情况.

随着C语言的应用普及,单片机开发越来越简单了,
但是搞实际项目,还是有些弯弯绕的,
有时间的话,还是应该仔细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