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MSSP管教的用法

楼主(2008-02-28):
1.在spi模式下,是不是:
只用输入时,SDO可以当数字输入脚用,
只用输出时,SDI可以当数字输出脚用,

2.spi主模式,SSE引脚可以当输入输出用吗?

3.IIC模式,SDO,SSE可以当数字输入输出用吗?

手册上,除了第一条间接提了一下,其他好像没说,
有高人用过吗?

网友A:
SPI和IIC

SPI中SDO和SDI在工作中要同时用到,所以不可分开使用。如果要用,那么关闭此功能,IIC同理,不过要注意外部信号对从机的影响。

楼主:
可分开使用的

串行输出到74hc595时,不需要SDI,
从74hc165串行输入时,不需要SDO,
虽然没有试验过,但是按照microchip手册上的说法,
此时,SDI可以作为数字输出,SDO可以作为数字输入。

关键是,

spi主模式,SSE引脚可以当输入输出用吗?

IIC模式,SDO,SSE可以当数字输入输出用吗?

按说是至少可以作为功能模块要求的相反方向的数字口用,

但spi主模式,SSE是不需要的,此时SSE可以作为IO口用吗?
IIC模式,SDO,SSE是不需要的,此时SDO,SSE可以作为IO口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