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pic30f的AD转换的稳定?

楼主(2008-02-28):
我在用PIC30F5011做东西,需要用到AD,但是飘的厉害,我用的是自动采样,谁用过!讨论一下!!!

网友A:
什么飘的厉害?

外围电路解决?软件算法上实现?

楼主:
ad采样的结果飘的厉害呀!

有431做基准,采集基准的电压,采集的结果有20个点的波动!

网友A:
观察一下,是不是基准电压,工作电压,输入电压的变化情

楼主:
就是说AD的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chenjy1390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怀疑AD本身有问题?
么是我的程序问题
要么是我的硬件问题
就是说DSPIC系列的AD的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一款芯片的产生是经过很多次的验证,

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当转换结果出现大的偏差时,先检查硬件方面的问题,再来察看程序上是否有设置错误的地方?比如是选择基准电压,AD转换时间设置有没有错误?再不行的话可以打电话请求技术支持?

网友B:
PIC AD的稳定性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没有变换通道,电压波动最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特别是临时搭的电路,你但一般万能表是看不出来的。你可以在AD输入和电源端并联两个比较大的电容试试,看是否是电压的问题。
另外还要注意采样时间,每次要一致,并符合采样时间和阻抗的要求

楼主:
看pic的文档的关于阻抗匹配有些不明白希望给讲解

为了使A/D 转换器达到规定的精度,必须让充电保持电容(CHOLD)充分充电至模拟输入引脚上的电平。源阻抗(RS)、内部连线等效阻抗(RIC)和内部采样开关(RSS)阻抗共同直接影响电容CHOLD 充电所需的时间。所以模拟源总的阻抗应该足够小以在选择的采样时间内对保持电容充分充电。为了把引脚泄漏电流对A/D 转换器精度的影响降到最低,最大建议源阻抗RS 为2.5 kΩ。当选择(改变)了模拟输入通道后,采样工作必须在启动转换前完成。在每次采样工作前,内部保持电容将处于放电状态。

在这个文档里是说,RS=2.5K的时候是最稳定的吗?

网友B:
不是,这是规定的最大阻抗,也是在最大采样时间的保证

应该说,这个阻抗是整个采样电路及信号源的交流阻抗总和。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保证采样速度达到要求。
并非达到此要求就万事大吉,线路的抗干扰情况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你的引入线比较长,应该考虑在靠近IC输入端的地方并联0.1-1微法的电容以增加抗干扰性能。

网友C:
用PIC内部的AD时,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共用的

当PIC的IO口剧烈电压输入/输出时会倒致地电压变化(万用表测不出),引起AD值不稳定

楼主:
DSPIC30系列30I的可以支持到多少的速度?

我用8M的晶振,8倍频,芯片工作30秒开始有温度(用手能感觉到),这是造成A/D不稳定的原因!

DSPIC30系列30I的可以支持到多少的速度可以让片子稳定的运行(不加散热装置的情况下)!
.

网友D:
看看是否是TL431输出接了0.1uF电容了?

看看是否是TL431输出接了0.1uF电容了?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可能导致基准源不稳定。

楼主:
我接了104的瓷片电容和100uF的电解电容,
如果不接这些的话电压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