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675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08-02-29):
用MAX的6613和12F675做的温度测量,测量常温正常,经过测试6613的高低温输出正常,常温12F675采集2.3v和0v的数据也正常,为什么在-40℃和+65℃的时候测量到的温度竟然是常温的数据,有那位高手有建议,敬请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否是汽车级的芯片?

常温数据是指什么?在-40°C和+65°时测量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工业级

工业级的 -40℃---- +125℃
20℃:  MAX6613输出1.6v  ; PIC12F675 A/D 89H (ADRESH)
20℃:  给 GP2(AN2)3.0v  ; PIC12F675 A/D FDH (ADRESH)
20℃:  给 GP2(AN2)1.5v  ; PIC12F675 A/D 7EH (ADRESH)
20℃:  给 GP2(AN2)0.0v  ; PIC12F675 A/D 00H (ADRESH)

-40℃: MAX6613 输出 2.3v; PIC12F675 A/D  8DH (ADRESH)  ???
+50℃: MAX6613 输出 1.3v; PIC12F675 A/D  72H (ADRESH)

为什么就在-40℃时采集的结果不对?

网友A:
单片机工作在什么条件下?

你要区分是MCU在严酷工作情况下出错或者是探头出错.

网友B:
问一下

-39℃: MAX6613 输出 2.Xv; PIC12F675 A/D=???

楼主:
RE

应该可以肯定是单片机采集有问题,采集后存储,然后读出,就只有在-40℃时出错。
-40℃时: MAX6613 输出 2.3v; PIC12F675 A/D= 8DH

-39℃没做测试

-20℃结果也是错误的
谢谢各位关心,出错原因已经有了想法,验证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