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4的看门狗时钟是多少?

楼主(2007-01-11):
AD的RC和看门狗的RC是否是同一个?

网友A:
不是同一个

看门狗时钟你可看DATASHEET,上面讲的非常清楚……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B:
最大分频时大概2秒

网友A:
可参考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DeviceDoc/cn023511.pdf

网友C:
手册上很清楚

Watchdog Timer Time-out Period
(No Prescaler)
Min Typ Max
7   18  33  ms VDD = 5V, -40°C to +85°C

网友D:
上面讲了。

典型值在未经分频时是18mS,但在整个工作环境下大约要误差50%。

楼主:
终于在datasheet找到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