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7-01-12):
www.pic16.com中的网站产品MCD2是在线仿真的,
其中在线仿真,是不是PIC单片机要专门留出几个IO口用来仿真的??
这样理解是否有错阿 !!1
有没有跟WAVE一样的仿真器,它可以直接用什么多少插座来仿真呢

网友A:
ICE可以

PICMATE也可以……

但俺感觉ICD2也很方便……

楼主:
楼上你还没有回答我了

网友A:
我回答的很清楚啊……

MICROCHIP的ICE和WAVE的仿真方式类似

PICMATE也基本是是这样仿真方式

网友B:
是要留几个口做仿真的

网友A:
ICD2这样的才需要

ICE、PICMATE、WAVE都不占用口线的

网友C:
MCD即是ICD2的网友产品。

一切参照ICD2的操作方式。在线仿真时需留时钟和数据IO口两个,占用MCLR。不过目前20PIN(含)以下的都需要另外配仿真头,这样就不需要占用IO口。MCLR还是要用的。

楼主:
终于明白了

终于明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