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用DB定义了一串常量,要怎么读取啊.我用的16F628

楼主(2007-01-12):
pic, pi, ic

楼主:
retlw吗? 那不是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定义?

网友A:
PIC就这点最倒塌~~~

网友B:
没办法,只能查表了

没办法,只能查表了

网友C:
DB定义后编译出来是一串RETLW

你调用它,返回的是以W中值为偏移量的值。

网友C:
不好意思,错了。

应该用伪指令DT来定义一串RETLW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