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作过pid控制吗

楼主(2007-01-17):
最后输出的直需要怎么调整呢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想问什么?

输出值不需要调整,直接输出即可

楼主:
举个例子

比如在控温中,开始的PID有原始值,控制周期设定为10s,即500个电网周波,对应pid的直怎么算出可控硅的导通周波数呢
谢谢

网友B:
首先需要知道你的比例带

其次你的输出应该是比例带的一个0~100的百分数
计算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