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690串口请教

楼主(2007-01-26):
我搞了一天都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用用RX接收上位机传来的一个byte的数据,在RX脚的波形完全正确,但是RXIF却从不置位,程序如下:
   TXSTA = 0X84;             //发送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RCSTA = 0B10000000;        //接收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BRG16 = 0;
   SPBRG = 103;             //波特率为2400
   CREN = 1;
      while(1)
      {
           if(RCIF)  break;   在这就挺住了,rcif就是不置位
      }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进入单片机的波形完全正确啊!
谢谢了!

网友A:
RX脚上的波形正确表示发送没有问题

所以问题肯定就出在MCU上了,自己对照DATASHEET检查程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