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为何RB0不能进行多次中断?

楼主(2007-02-03):
各位大侠:
    我作了一个3*3矩阵式键盘,用的是pic16f877a芯片,三根输出线rc3,rc5,rc7通过一个与门接到rb0端,作为外部低电平下降沿中断.再使用过程中,有的键不能产生中断,多次复位后,一个键也不能产生中断了,不止什么原因?我在三根输入线rc0,rc1,rc2上加了三个1k的下拉电阻,虽能产生下降的电位,有的不能产生中断,请各位专家指导,谢谢了!

网友A:
估计还是和你硬件有关

可以的话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我不知道你为何不能……

我只知道如果你搞对了肯定能……

网友C:
楼上的回答很强!

。。。。。。

网友D:
中断后有没有再开中断

网友B:
呵呵,没办法啊……

主要是这问题问得太‘小强’了……

网友E:
PEIE=1;这个一定要打开,否则不能中断

网友F:
"RB0不能进行多次中断" -- 什么意思?

时指重复中断,还是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