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源蜂鸣器电路

楼主(2007-02-26):
我用2K的频率驱动无源蜂鸣器,就是声音太轻请问怎么解决它啊
我是这样的电路,蜂鸣一只脚接5V,另一只脚串一个100R的电阻,然后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但就是声音太轻了

网友A:
是蜂鸣器还是蜂鸣片?

如果是蜂鸣片,可把那个电阻去掉看看

楼主:
Re:yewuyi

是蜂鸣器

网友B:
2K的频率太低,5V的驱动电压也太低,另外还缺一个共鸣腔

蜂鸣片的谐振频率在7-8K左右,视直径不同而不同,用这个频率去驱动,声音会很大,但压电陶瓷的特性是高阻抗容性器件,所以需要高电压小电流驱动.一般用20-30V左右的驱动电压,低压电路的一般接法是使用一个与蜂鸣片在驱动频率附近谐振的电感串联来获得高电压,也有使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的.
另外必须接一个共鸣腔,这样能成倍提高响度.

网友A:
是蜂鸣器肯定就会声音很小了……

你看看蜂鸣器的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C:
我的看法

电压太低,需要升压。频率要看蜂鸣器供应商提供的特性频率决定。

网友D:
電阻太大

网友E:
蜂鸣器?

蜂鸣器只在一接上电就可以响,并且频率也是本身固定的,不需要你再用个2K的频率去驱动,如过你想可以自已改变频率的话,最好买蜂鸣片(或压电陶瓷片、喇叭)

网友F:
加一级放大!

网友G(2009-10-27):
加个8050啊!!
放大

网友H:
直接加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