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传输编码

楼主(2007-03-03):
我用PIC向外传输八路编码,使用的是八个红外管发射的,那怎么样才能将传输距离尽可能远呢

网友A:
这和软件没关系吧

只能增加硬件发送功率了

网友B:
使用高频调制方法.

例如,使用38K的频率,有信号代表1,无信号代表0,高频的比较容易滤波,抗干扰好一点,另外,在红外管吃得消的情况下尽量增加发送功率.

楼主:
我这用无线电太浪费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