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7-03-06):
小弟我想学单片机,但是不知从何入手,各位大虾给点意见...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样可以试

找几本书,先学指令系统,再了解单片机硬件,应该就可以编简单程序了,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B:
基础篇+提高篇

基础篇+提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