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SPI通信

楼主(2007-03-06):
我有一小段程序,有个小疑问希望大家帮我看以下:

VOID  FASONG(CHAR DATA)

SSPBUF=DATA

DO

{

;

}

WHILE(SSPIF==0);

SSPIF=0;

}

MAIN()

{ FASONG(M);

  FASONG(N);

}

我想问,SPI方式是全双工通信,我们在发送一个数据完成的同时,SSPBUF里也刚好接收到了一个字节,要是连续发送数据M和N的时候,是否还要在SSPIF=0的语句后面加上SSPBUF=0的语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而不影响发送N。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发完一字节数据接着读出来,再把下一个数据写进去。

接收到的数据不会自动发出去,除非你又把它写回SSPBUF。

网友B:
如果不读收到的数据,直接写数据到SSPBUF去

如果不读收到的数据,直接写数据到SSPBUF去,启动发送,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