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这,有谁可以帮我解说一下电路原理?

楼主(2007-03-19):
    这个电路图有些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毕业设计要求弄明白它.周围一起做的都是女生,有谁可以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

不清楚是做是什么用的,前面比较放大天线上的感应电压,后面比较反向输出数字信号.是检测什么东东的吧.

楼主:
再说明白些吧

    老师给的要求是做入侵检测,这个是振动感应原理.具体的应该怎样描述还不太会,可以帮我再说明白些吗???
   谢谢楼上的!!!

网友B:
多简单的一个电路……

不知道你学过模拟电路这本书没有?

模拟电路里面关于运放一节有很详细的讲解。

你把两个运放分开来看,前级是个简单的微积分电路,后级基本就是个更简单的比较。

呵呵,但俺也没弄清楚为什么C3、C4要接两个124?

网友C:
前一级就是交流放大器.c6,c7滤除高频(无线电广播信号).

前一级就是低频交流放大器.c6,c7滤除高频(无线电广播信号).d5偏置建立静态运放输出电压为0.7V.d4检波震动信号,经过c3c4滤波. 后集是幅度比较器.决定大的信号报警.C3 C4和R10决定信号滤波时间,并列可能是根据需要到时再定可能只装一个或都装.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

    过两天要做出实物了.器材都买好了,这是我第二次动手,第一次的时候做了个最简单的收音机.希望做出来的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这个原理弄得一般.
   多谢各位指教,我会努力的蛤.
   谁说女生不能玩这玩意?

网友D:
两个都是低通比较器

震动电磁铁是一个电感,外面还应该有个弹簧连接的强磁铁,当整个电路板震动时,强磁铁在电感上感应出信号,当信号大于D5的导通压降时,U1B输出电压,U1B,R9和C6,C7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由于R9阻抗极大,基本是一个低频比较器.C3,C4还是一个高频滤波,以滤除高频杂波.为什么要并联?有两个作用:1是电容的并联可以克服电容的寄生电感,更好地滤除高频成分,2是124的电容(似乎应该是104)已经比较大,在瓷片电容中最高的容量就是104,所以采用两个并联以求容量翻倍.
第二级是简单的比较器.
整个电路就是一个震动检测器,常用在车辆报警方面.

网友E:
怎么看都像是防盗报警器上的振动模块。

网友F:
学习了

金毛狮王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G:
U1B交流信号放大,U1A比较

网友D:
9楼可是个MM?

网友B:
xieyuanbin怎么对他人的性别产生兴趣了?

网友H:
呵呵,看起来简单,实物不太好调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