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有些问题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7-03-23):
1.bank和page一样吗?两者在设置上有何技巧?比起其它单片机好象很麻烦。
2.看了一些旧项目的程序,发现一些的结尾有end,但有些却没有,编译都不出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用C语言呀

用汇编是有点麻烦,怎么不用C语言,用C就每那么多问题了
  不过初学者刚开始还是用汇编好一点,这样能更好的去了解单片机的架构.
  话说bank和page当然是不一样的,前者用与数据存储器,后者是用与程序存储器的.pic汇编系统中有两个额外的伪指令语句,BANKSEL和PAGESAL,指令后面直接跟数据变量和程序代码就好了.至于程序结尾没有end就奇怪了.

网友B:
顶楼上

bank和page是为了保证pic的指令是单指令,有效提高运行速度。
bank地用法是把数据存储器分在不同的bank里,当调用数据存储器时,打开相应的bank才能存储河读取。
page是将程序存在不同的页当中,在调用不同页当中的子程序和子程序返回时要注意page的设置。
以上是个人体会,不对之处往高人指教。

网友C:
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D:
刚学PIC,看到PAGE有点疑问!!

我怎么知道调用了不同页当中的子程序呢?难道要人去计算吗?

网友D:
有免费的C编译器?

网友E:
ls

有,PICC8.05**版,网上多的是,也很好用,只是不支持最新芯片,没有升级代码,有个16F91X的代码可以升级,呵呵

网友B:
to POWER5000

我用ICD2编译器,用汇编语言编程,在编译时会提示有跨page的调用,定义在非bank0中的数据存储器,也会有提示。每2k为一个page,也就是到07FF行时,page就要翻页,在0800到0FFF就是第二页,通过变换pch的值会实现换页。

网友A:
仿真器

你用的是MAPLAB吗,那上面有各个指令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