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

楼主(2007-03-29):
  本人玩51单片机已十几年了,最近刚换了工作,新的公司使用PIC18F6720.因此,不得不学PIC.
  搞单片机需要掌握三方面的知识:单片机器件资源,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的使用.看了几天资料后,感觉PIC比51困难多了.请对51和PIC 都熟悉的朋友讲讲PIC同51的开发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另在MPLAB用C编译,SIM仿真时,只能用汇编语言调试,不象51 的 C 那样有 源程序调试,这正确吗? 如不正确,怎样解决?
                先谢啦!

网友A:
我也在学PIC

占个位置,学习

网友B:
PIC的C可以支持C语言源程序级调试.

转型肯定会有困难,不过用PIC自有用PIC的理由.
与51的区别,可在论坛上搜索一下,N年前有N篇**介绍过.

网友C:
用汇编写,PIC 间接寻址怎么用?

网友D:
回110xia

具体的记不清了,间接寻址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应该00吧,它存储的值就是对应要间接访问的寄存器地址,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FSR和INDF的用法

在数据手册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很清楚的.

网友E:
pic18可是有硬件乘法指令的,可惜不容易买到,还贵

网友F:
独占一江秋 对PIC的认识好深刻阿!

网友G:
请教

9楼的朋友说“3、pic的子程序要放在每页的前256字节内”好像不太确切吧。据我了解16F73就不用。

网友H:
用C写差别不很大,但汇编就麻烦了

网友I:
回12、13楼

你们说得对,但属于个案。总的说PIC是有这要求的,要玩PIC最好养成遵循规则的好习惯,有利于程序移植。
   请注意这段话“pic系列种类齐全,容易最佳组合。pic通常比51贵。”
   不能做一个最简单的闪灯控制也要用十几块、几十块钱的高档芯片吧。老板当然欣赏你的高超技术,但他更在乎成本,尤其是消费类电子。简单功能使用高档芯片也会怡笑大方。
   目前生产的12C508跟10年前一样,没有改变。

网友J:
10几年了

搞了10几年的单片机.............哎!!

网友K:
pic很好学……

多上MICROCHIP网站DOWN资料看即可……

网友L(2007-05-08):
我也刚转PIC

有一本书挺有用,书名叫《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PIC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w,status的保存很讲究。这点对初学者来说很重要。

网友M:
转PIC,用C语言.

MAPLAB外挂 HITCH 的PICC谁做过?
给点资料参考. 谢谢!
创建项目时不知道该用哪个LINK?

网友N:
用C写差别不大,有个人代的话很快就会上手了

PIC的片子很好买啊,技术支持特棒,哪像FREESCALE什么的,寻找资料很方便,很多

网友M:
谁知道几家不同C编译器有什么区别?

谁知道几家不同C编译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O:
maplab 内嵌HI-TECH PICC如何使用?

谁有第一次调试成功的经验借鉴以下啊
谢谢!
网上确实没收到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P:
PIC

偶用PIC16FXXX系列的做了不少产品,感觉学PIC并不是那莫难.

网友Q:
帮忙顶一个!07年5-24号才用PIC

目前用的上DSPIC!感觉里面比较麻烦!资料书上面基本上是没有C例程的!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网友R(2007-06-07):
还是挺方便的

PIC中的低中档机都是编程序很麻烦的事情,考虑的问题比较多,而高档机就不一样了,很多问题就由MICROCHIP给解决了。

网友S:
也不一定!!

我觉得可能是你先会的51。要是先学的PIC。说不定你就觉得后者简单了。PIC的编程环境容易的多。

网友T:
我怎么觉得PIC16的指令架构几乎是最啰嗦的低能架构

以前用 51
后来用 AVR,C居多
现在被迫用兼容PIC16系列的台湾IC,便宜,必须用ASM。

PIC指令好像精简了,其实用起来非常的啰嗦:
ACC的能力有点残废
RAM的能力有点过剩
比较必然破坏数据,我都搞不清用状态用BIT表达好还是Byte方便?
数据老是要暂存起来
分BANK,分PAGE

用过AVR后,再用PIC16感觉生不如死。

我看用PIC16的人很大程序是基于
1 惯性,程序员懒得学习新芯片
2 成本,很多兼容PIC16的台湾芯片

感觉如果可以选择,根本不会考虑PIC16.

网友T:
转别人的体会,深有同感。

现在写的程序有比较复杂的状态机控制,带LCD驱动,比较语句写的非常郁闷。
如果你要进行判断大与 小于 或者等与 之类的东西时 你就会知道 PIC是多么的垃圾

---------------------------------------------------------------------
PIC的只有几层堆战,用起来简直繁的要死
 尤其是PIC12C508 或者PIC16C54之类的  连个中断都没有,写其程序来麻烦的要命
  当你连续调用两个子程序的时候,堆栈就溢出了,你说痛苦不痛苦
更不要说移植UC/OS之类的操作系统了(操作系统一般都要频繁的使用堆栈)

就算PIC16F877还算可以,可是价格高的吓死人 和AVR的没法比
  PIC唯一的优点就是指令少 适合一些什么都不懂的初学者,只有33条指令,就是傻子也能学会
但是如果你要进行判断大与 小于 或者等与 之类的东西时 你就会知道 PIC是多么的垃圾.
我相信能用PIC指令独立写出 判断大与 小于 或者等与 的不是很多.
 如果你用AVR的指令基本上1到2条指令就能很快的判断出结果了.
 还有PIC的RAM和ROM都要来回的分页,把你的头都搞大了.而AVR的都是线性地址不存在分页问题

AVR是是我用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芯片,其速度也是最块的,最近有好多新的单片机或者低价位的ARM
我看了一下,其功能比AVR的强不了多少

现在用涌出了一大批台湾系列的芯片,其内核与PIC的差不了多少 ,就是因为PIC的内核简单,很容易被
被人仿造,比如 义隆EMC 麦肯MDT HOLTEK合泰 普泰PT 通泰等等 你仔细分析一下其指令集和PIC的基本一致 有好多可以直接代替PIC的,比如EMC公司的 和MDT的 具体什么型号的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市场上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款可以仿造AVR的内核的 因为他是真正的好东西,不是谁都能仿造的
其实PIC的片子和台湾的片子功能大同小异,和AVR还是有点差距
   台湾合泰的片还是不错的 C至少有一套完整的C开发工具,尤其最近还推出了可以反复擦写的,比如
HT48E06等纯IO口单片机.

以上是本人使用多年单片机的一点体会 见笑了

网友A(2007-08-30):
在不同的领域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