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驱动

楼主(2007-04-07):
我现在碰到一个产品有19个LED需要驱动,请问各位高手有何妙方?要求成本低一点

网友A:
什么样的LED?

多少段?

楼主:
复yewuyi

8段的

网友B:
用扩口

太多了,仅用IO口显然不够.

网友C:
kkk

我作过12个led得显示得,用573。
你得这个情况扩4片573,一片输出数据,其他三片输出片选,因该够了。

网友D:
3片好了

1个164,2个145,驱动力不要太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