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教CDC—RS232(pic18f4550)问题??

楼主(2007-04-11):
为什么每次上电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USB-rs232设备是用PIC18F4550做的,
插上设备,打开串口助手,等一段时间后即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
点击确定后PC才接收到我从单片机发出的数据,且数据正确。。。

这个到底是PC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燃啊,等高人。。。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上位机的问题.

我用的再怎么超时也无所谓.

楼主:
谢谢楼上

楼上您说的超时无所谓是什么意思??

我超时点确定后数据也是对的!!!!

但是用VC编的读串口程序会卡壳阿。。。

楼主:
请问3楼

您说的上位机是指?

您是说PC机有问题????

我用了N台PC机做试验效果都是一样的啊

楼主:
回2楼

这程序一共10几20个文件,

您要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