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MPLAB的view->eeprom中看到的都是0xff

楼主(2007-04-11):
写数据0x01到到PIC16F877A内部EEPROM的0x01单元,然后读该单元内容,将其发给PC,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能显示0x01.但是,在view-&gteeprom中看到0x01单元仍为0xff,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否写eeprom没有成功?

网友A:
可能没有刷新

网友B:
re

MPLAB里面EEPROM的数不能真实反应你的操作数。

网友C:
你可以从单片机中读一下EEROM

网友D:
view里面的数不对

你可以先写进去,然后去读,你得用在线调试,复位后去读,去看变量值

网友D:
还有,

PIC头文件里面带的EEPROM读写程序不好用,你最好自己去写一个读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