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程序用icd2烧写不进去

楼主(2007-04-18):
我用icd烧写程序在校验的时候老实出错。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C0BF)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EF41, Val Read = 0xFFFF)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请问这个一般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是否是MPLAB IDE的相关设置有误

网友B:
估计编程电压不足.

查看编程时13V电压是否稳定.
另外芯片之类是否选错.

网友C:
是啊

建议先擦除一下再烧,一般成功。

网友D:
check both Vdd and Vpp voltages

网友E:
什么片子阿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C0BF)??

网友F:
应当是连接不对……

你可能根本就没真实的连接上ICD2,把你的连接提示帖出来看看……

网友G:
我的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很郁闷,碰到的问题跟楼主的一模一样.我的连接没有问题的,请看下面的连接提示(注:ICD绝对没有问题,我用它烧16F684成功,连接的电路也基本上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用在16F737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用目标板供电和ICD供电都试过了,还是没用):

MPLAB ICD 2 Ready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Target Device PIC16F737 found, revision = Rev 0x1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1F)
...Programming User IDs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2810,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H: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我在烧16F628A时就这样,但烧12F629时正常.后来我发现只要单独复位一下单片机就好了,方法是只断开ICD2和单片机之间的电源线,再接回.然后什么也不要操作直接烧写就OK了.

网友G:
換用V7.50的MPLAB IDE

樓上的,我換用V7.50的MPLAB IDE即可!你可以試試看,說不定不用那麼麻煩!

网友H:
谢谢

楼上的强!!用了V7.5的确好多了,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