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当前程序在哪页

楼主(2007-04-25):
pic, pi, ic
我是个PIC学员,书上讲调用子程序时>2K会发生跳页現象请问一下:
1.怎样知道當前程序在哪页.
2.程序運行時怎样知道会不会大过2K,所谓的2K又是如何计算得来.
谢谢!

网友A:
先编译,然后看.LST文件

网友B:
你必须有意安排一些程序在2K的范围外。

当你确定自己的程序要超过2K时,就不能等到完全用完当前页面空间,而应该有意识安排一些子程序到另外的页面空间,然后用长调用调用这些子程序。
程序在编译后你看PROGRAM MEMORY可以看到具体程序的地址,这些地址可以告诉你有没有超过本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