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移植ucos问题

楼主(2007-05-04):
最近开始做ucos移植PIC的设计!刚工作,什么都不会!那位好心的大侠指导一下哈!非常谢谢

网友A:
起点是否有点高?

网友B:
什么样的项目?

必须要移植吗?中低挡的项目自己思路设计得好点就可以了,不是非得用UCOS

楼主:
HAO

就是一直UCOS,用于工控系统,具体的我现在也不知道

网友C:
PIC上运行UCOSII体会

   在PIC18下做过几个东西,也是一路摸过来的,觉得要注意这几点:
   1、尽量发挥CPU的运算潜力,把系统速度设定到最高,除非你不需要像工控那样实时;
   2、选用RAM在3K以上的MCU;
   3、一定要MCC18 或MCC30;
   4、精打细算的分配好任务的优先级很头痛,由于UCOSII不支持时间片。
   5、工控相对于>200uS的任务切换能力如何容忍?我实现多轴联动时差点放弃了UCOSII。

网友D(2008-07-19):
你可以到www.Micrium.com上去看看

你可以到www.Micrium.com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