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型号后缀带4AP是啥意思?

楼主(2007-05-07):
PIC单片机型号后缀带4AP是啥意思?

网友A:
记得以前说是:特定市场销售

网友B:
也就是说价格有点不同

楼主:
应该还有其他的不同吧

电气参数相同吗?

网友A:
电气参数请参看它的数据手册

价格不同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出货量……

网友C:
4AP

4AP 真正的意思是: For Appliance - 只针对家用电器应用。
4AP的芯片在电参数上和标准芯片没有差别。
4AP的芯片应该只销售给家电应用。当然,给家电应用的价格会稍有不同。
如果你不是家电应用,确买到了4AP的芯片,只说明跟你交易的代理商稍有“违规”,但这并不影响你的任何使用和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