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浮點數轉字符串問題

楼主(2007-05-08):
我现在做一马达参数测量系统,要求LCD实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因为马达转速最小也有几百转.采用数字转字符再输出的话.程序太过于繁琐.且占用了较大的RAM.不便于扩展新的功能.我想直接将采集到的数据经过处理后,转换成字符串一次输出.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将浮点型数转换为字符串.

楼主:
沒有人知道嗎?

网友A:
单精度或双精度数转换成字符串?

没听说这个概念?

难道是你首创?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吧?

一秒刷新一次显示数据,对于小数点没那么多的情况下,先整数处理,在显示的时候再考虑小数点的问题好了.浮点?对于单片机来说太可怕了.

楼主:
其實我也這不想這麼复杂

因为我采集的数据包括电压.电流.温度和转速.不采用浮点数,精度达不到.我现在只要求小数有一位就够了.问题是要实时显示采集到的四组数据.在采集一组数据之后再调用显示程序(除整取余)如果转速每分钟过到10000转.那么显示到少要五位.这样的话,程序处理太过瀪锁.

网友A:
每分钟过到10000转

---->167转/S

也就是每转时间大约6MS时间……

6MS时间对于MCU来说,可是天翻地覆的时间了……

网友C:
sprintf

sprintf,
作为库函数,应该是很有效率的...(应该比自己编的有效率